有关电桥问题

楼主(2009-10-30):
如图,里面电阻全是1欧姆,求从a,d端看输入电阻。

解答如下:
a、d右端是平衡电桥,因此,可以直接短路b,c;本人肤浅怎么看这个电路都感觉不出来,望请指教!

网友A:
b,c看成开路比较合理

网友B:
b-a,b-d,b-c,c-d,c-a,不是很对称吗?
在a,d端加电压,b,c两端电势是相等的,中间没有电流通过,相当于短路。

网友C:
6个电阻标上号,然后把此图画成所有电阻都是竖着,仅bc两点间那个横着,就看出来了。

网友D:
b,c短路开路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