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USB数据传输过程中总线复位问题?

楼主(2009-10-30):
用bushound观测
数据传输一阵后,循环出现
RSET
USTS(状态)   数据为11 00 00 c0  描述为xact error
导致数据读取错误,不能继续传输
请问谁遇到过?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再请问下:在usb设备挂起的情况下,主机是否还定时查询设备?

网友A:
挂起了当然不会再查询了。

网友B(2009-12-23):
你先把芯片再焊下,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不过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郁闷!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又不是自己想要的。可以说下吗?

网友C:
主机端( Host ) 问设备端( Devie ) 若问了三次都没回应, 主机就会
认为设备有问题 , 而主机端接着会尝试着用复位方式叫用设备

网友D(2012-12-30):
楼主,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也是xact error,不过,一上来我就不能传输,没成功过,好在你还成功了,最后解决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和我说一声啊,我也看看,我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机端( Host ) 问设备端( Devie ) 若问了三次都没回应, 主机就会
认为设备有问题 , 而主机端接着会尝试着 ...

你好,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我和楼主的问题一样,但是我一次都不能通信,是不是说,我开始就是device三次没有给host应答,所以开始就挂死了。

网友C:
你要查一下为何主端发SETUP下来你设备端都没反应?

网友E(2015-04-18):
建议换个USB监视软件 看看,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PC发送了数据我的设备没有返回,我一直以为PC没有发送数据呢。

网友F(2015-12-25):
楼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吗?如果有,还望解决之道,让我悲学习下

网友G(2018-06-20):
我的问题找到了 竟然 是  EP3 端点方向问题   用了笙泉这个54BD EP1 EP2默认是IN  EP3 OUT  所以一直弹出那个错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