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用TL494做恒流源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30):
图中U1是TL494,U2是IR2117,RC407,408是采样电阻,经放大处理后送入TL494误差放大器2+,另一误差放大器未用+-引脚分别接的GND和5V.
TL494没用过,刚刚学习,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不知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少,至少2脚分压就不对,如果是功率很大的话输入电容22uF会发热的.

网友B:
没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脚分压有什么问题呢?可否详细指点

电流最大5A

网友C:
做恒流源干嘛要这么复杂呢?
建议降低R403的阻值,以减少采样电阻上的损耗。
9脚和10脚PWM输出好像不可以直接连在一起,如果要并接使用,需用电阻隔离。建议不用TL494,这个东东太老了,水货太多。这个电路适用单端驱动IC,如UC3843(Vcc=8.5V-30V)、UC3842(Vcc=13.8V-40V)等。

网友D:
真有耐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这个感觉比较菜,谢谢达人指点

网友A:
万一输出开路,输出端会打火吧?

楼主:
我输入电压不高,30V的样子,应该还好吧我想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E:
模电没学好
来学习学习

网友A:
你还是做个样板试试,这个别人也不可能帮你

楼主:
不敢要求太多,但是2脚接法似乎还是没说啊你

网友A:
如果你的这个误差放大器没有用到,那2脚接法没问题.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额啊

楼主(2010-04-15):
这个问题还有人学习,嘿嘿

网友B:
楼主不能小看人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