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30):
请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帮分析一下,C28的作用,取值怎么定?R37 ,C48组成的低通滤波器的效果如何?C29,C49,C31三个电容设计缘由?R31与C15的作用及电阻电容取值缘由?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看错了。

网友B:
那B_BASE,8403_2B 都是些什么呢?

楼主:
B_BASE是加在运放‘+’偏置电压,8403_2B是连接到数字电位器AD8403

网友C:
等待高手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