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30):
小弟研究了很久,也没有真正明白其中道理,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R10,C11,C10的作用,他们的大小事怎么确定的?C10,C17的作用?

网友A:
电阻电容组成选频网络

网友B:
典型差分放大电路,Vout=(R7/R10)*(Vsa+ -  Vsa-),R7(R13)、C12(C10)组成滤波电路(f=1/2XRC),c11(C17)可要可不要。

网友C:
典型的RC派型滤波

楼主:
谢谢大家的人情帮助,

网友D: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单电源供电的差分电路,至于在其输入端加入选聘网络,你可以参考A Single-Supply Op-Amp Circuit Collection一文 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