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晶上电显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10-30):
仪器显示屏为240*320点阵LCD,问题是:关机后等待5,6秒再开机,LCD背光亮,单片机程序也正常运行(有受程序控制的LED闪烁指示),但就是没有显示.若关机后马上开机,则LCD显示正常,连续开关机都正常,就是不能让机器歇个5,6秒再开.生产了一批同样的仪器,发现有好几个都有这个问题.刚开始怀疑是复位的问题(可能LCD复位时间不够长),电路中CPU和LCD接同一复位电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复位时间大概250ms左右,应该够了.此外感觉就是好象LCD上是不是先得充电一下,才能正常工作.电源上升时间太长?不知道大家有无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估计是台湾的LCD控制器吧? 建议多延时,多次复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