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两个仪表放大器级联进行放大的吗?

楼主(2009-10-30):
实验室一个同学设计的电路,我不知道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要我设计的话,第一级用仪表放大器,第二级接个运算放大器就好了。请大家说这样设计有什么利弊?谢谢。
PS:全桥电路的四个电阻是四个电阻应变片,原始信号需要放大5000倍.

网友A:
你的设计,比你那位同学强,至少成本低。
你那位同学的设计,也能工作,但那是烧银子的做法。

网友B:
用仪表放大器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共模电压
第一级既然已经达到了此目的,第二级也就没有必要的。

一般情况下,应当如此

网友C:
你同学完全是图便宜,烧钱

网友D(2010-01-09):
真是有钱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