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154输出管脚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10-30):
我用74HC154的输出管脚Y0连接8个发光二极管,分别接限流电阻220,使用5V电压驱动。当Y0是低电平时候,8个发光二极管全亮。请问,此时管脚Y0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吗?
芯片资料是英文的,看不明白。

网友A:
看器件手册中电源管脚的极限电流值,不要因为是英文的就看不懂,有中学英语水平都可以了,关键是自己是否有耐心,而这是职业素养的基础之一,不论干什么。

网友B:
学习2楼的观点,嘿嘿

楼主:
谢谢春阳老大指点,看了器件手册,电源管脚的极限电流值是50mA,所以需要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C:
可以用超高亮度二极管,1个mA就可以很亮了

网友D:
可以用超高亮度二极管,1个mA就可以很亮了
引用 网友C:

超高亮最后花的是电流,5V电压还不一定能起来

网友E:
看器件手册中电源管脚的极限电流值,不要因为是英文的就看不懂,有中学英语水平都可以了,关键是自己是否有耐心,而这是职业素养的基础之一,不论干什么。 ...
引用 网友A:

也是,我一看到英文就翻过去找中文的,还真没认真看过。

网友F:
LS,超高亮提高的是真正的发光效率,同样的电流下可以亮很多很多倍

所以用很小的电流就能达到同样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