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ARM初级菜鸟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01):
兄弟,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还没找到原因,可能自己对整个底层不了解有关系。

网友B(2009-12-17):
我也是刚学的,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硬件与软件的那个接口不对,比如在DebugRel我用的是H-JTAG,那我就需要Configure添加相对应的接口文件并选择,这样就不会在出现这种问题了:lol 一点拙见~~~欢迎更正!

网友C:
这个不是底层的问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2010-03-17):
换个下载器啊

网友E:
配置的问题吧,重新安装   配置一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