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基本硬件线路设计与分析

楼主(2009-10-30):
基本的AVR硬件线路,包括以下几部分:

1。复位线路
2。晶振线路
3。AD转换滤波线路
4。ISP下载接口
5。JTAG仿真接口
6。电源

下面以本网站推荐的AVR入门芯片 ATmega16L-8AI 分析上述基本线路。(-8AI表示8M频率的TQFP贴片封装,工业级,更详细的型号含义资料,请参考:AVR芯片入门知识)

复位线路的设计

             图1

Mega16已经内置了上电复位设计。并且在熔丝位里,可以控制复位时的额外时间,故AVR外部的复位线路在上电时,可以设计得很简单:直接拉一只10K的电阻到VCC即可(R0)。

为了可靠,再加上一只0.1uF的电容(C0)以消除干扰、杂波。

D3(1N4148)的作用有两个:作用一是将复位输入的最高电压钳在Vcc+0.5V 左右,另一作用是系统断电时,将R0(10K)电阻短路,让C0快速放电,让下一次来电时,能产生有效的复位。

当AVR在工作时,按下S0开关时,复位脚变成低电平,触发AVR芯片复位。

重要说明:实际应用时,如果你不需要复位按钮,复位脚可以不接任何的零件,AVR芯片也能稳定工作。即这部分不需要任何的外围零件。

晶振电路的设计

              图2

Mega16已经内置RC振荡线路,可以产生1M、2M、4M、8M的振荡频率。不过,内置的毕竟是RC振荡,在一些要求较高的场合,比如要与RS232通信需要比较精确的波特率时,建议使用外部的晶振线路。

早期的90S系列,晶振两端均需要接22pF左右的电容。Mega系列实际使用时,这两只小电容不接也能正常工作。不过为了线路的规范化,我们仍建议接上。

重要说明:实际应用时,如果你不需要太高精度的频率,可以使用内部RC振荡。即这部分不需要任何的外围零件。

AD转换滤波线路的设计

              图3

为减小AD转换的电源干扰,Mega16芯片有独立的AD电源供电。官方文档推荐在VCC串上一只10uH的电感(L1),然后接一只0.1uF的电容到地(C3)。

Mega16内带2.56V标准参考电压。也可以从外面输入参考电压,比如在外面使用TL431基准电压源。不过一般的应用使用内部自带的参考电压已经足够。习惯上在AREF脚接一只0.1uF的电容到地(C4)。

重要说明:实际应用时,如果你想简化线路,可以将AVCC直接接到VCC,AREF悬空。即这部分不需要任何的外围零件。

ISP下载接口设计

              图4

ISP下载接口,不需要任何的外围零件。使用双排2*5插座。由于没有外围零件,故PB5(MOSI)、PB6(MISO)、PB7(SCK)、复位脚仍可以正常使用,不受ISP的干扰。

重要说明:实际应用时,如果你想简化零件,可以不焊接2*5座。但在PCB设计时最好保留这个空位,以便以后升级AVR内的软件。

JTAG仿真接口设计

              图5

仿真接口也是使用双排2*5插座。需要四只10K的上拉电阻。

重要说明:实际应用时,如果你不想使用JTAG仿真,并且不想受四只10K的上拉电阻的影响,可以将JP1-JP4断开。

电源设计

              图6

AVR单片机最常用的是5V与3.3V两种电压。本线路以开关切换两种电压,并且以双色二极管指示(5V时为绿灯,3.3V时为红灯)。

二极管D1防止用户插错电源极性。D2可以允许用户将电压倒灌入此电路内,不会损坏1117-ADJ。

1117-ADJ的特性为1脚会有50uA的电流输出,1-2脚会有1.25V电压。利用这个特点,可以计算出输出电压:

当SW开关打向左边时,R6上的电流为 1.25/0.33 = 3.78ma 。R8上的电流为1117-ADJ 1脚电流加上R6上的电流,即0.05+3.78=3.83ma. 可以计算得R8上的电压为3.84V。 于是得出VCC=1.25+3.83=5.08V。误差在2%以内。

当SW开关打向右边时,R6上的电流为 1.25/0.62 = 2.02ma 。R8上的电流为1117-ADJ 1脚电流加上R6上的电流,即0.05+2.02=2.07ma. 可以计算得R8上的电压为2.07V。 于是得出VCC=1.25+2.07=3.32V。误差在1%以内。

使用1%精度的电阻,可以控制整个输出电压误差在3%以内。

重要说明:实际应用时,视乎使用1117-ADJ的品牌,输入电压可以低至7伏甚至更低。(也可以同时使用低压降的二极管代替1N4007)。

总设计图

                 图7

点击此处打开GIF图片格式的总设计图

我们将此设计图,制作成了以下的Mega16功能小板。以后我们网站的所有新手入门范例,及应用范例,大部分会以这块小板作为实验板。

正面图:晶振可以使用螺丝固定的方法更换,方便做实验,并达到一定的可靠性。VCC,GND均有一测试针。

底部图:为了方便实验,我们将这块小板的输出脚,按直插ATmega16的管脚排列定义。为防止不小心掉到地上导致插针折断,加装了一只40脚的圆孔IC座做保护。如果不小心折断,可以方便地更换圆孔IC座。

AVR基本硬件线路设计与分析
http://bbs.huazhoucn.com/Temp/Temp5438_1.html
AVR的IO结构分析与操作
http://bbs.huazhoucn.com/Temp/Temp5436_1.html
AVR软件模拟串口程序
http://bbs.huazhoucn.com/Temp/Temp5434_1.html
AVR单片机读卡器程序设计
http://bbs.huazhoucn.com/Temp/Temp5431_1.html
AVR单片机实现电子时钟设计
http://bbs.huazhoucn.com/Temp/Temp5430_1.html

网友A:
好东东

怎么没人顶呀

网友B:
很不错!
1# jiangpx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