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将图中的23Hz正弦半波信号送入图中的放大器,想将此输入信号放大5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端输出的电压比输入还小,没有起到放大的作用,运放用的LM324,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是200mV,对放大电路一直很迷惑,请朋友们有空帮指点一下。

网友A(2009-10-30):
R1和R5的阻值不对

网友B:
R1和R5的阻值不对
引用 网友A:

R1和R5的阻值怎么不对??能说明一下为什么嘛??

网友B:
这是一个同相比例电路,放大倍数由R2/R3决定,R1和R5阻值有问题吗??是不是要考虑电阻平衡的问题,使输入端对地的静态电阻相等???

网友C:
怎么没有输出波形形估计是失真了!

网友D:
r1换0欧看看。

网友E:
知不知道电阻可以分压?

网友B:
呵呵,明白了...R1和R5对输入信号分压,所以造成了经过放大后的信号没有输入的大

网友F:
分压也不会造成输出比输入还小。
可能:
1、电源不正确,电源电压太低,甚至使用单电源。
2、信号源内阻太高。高达数Mohm。

网友G:
2脚应当有一个偏置电压。LM324不是rail-to-rail放大器

另外,你说的半波信号含有直流成分,用电容隔离后,直流成分无法通过,出来的波形肯定不对。

最后,23Hz信号是频率很低的信号,电容耦合的话,要适当。

其它可主要地参考maychang的帖子。

网友F:
用电容隔离后,出来的波形与输入应该相似,幅度变大,零电平有上下平移。

网友H(2009-12-14):
仿真过了 输入23HZ正弦波以及半波 ±12V 不错 +12V波形失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