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关于A/D转换高手

楼主(2009-10-30):
小弟最近接手一个项目,实现的是一个光传输断电自动倒通器,其中的LOG2112芯片公司觉得成本太高,想用其它设计思路代替,集成芯片或分立元件均可,请哪位大虾帮帮忙给个思路就行,只要保证A/D转换的思路,小弟是新手,请多多包涵呵呵!!在此谢过,50分也是我能给的最多的了。

附上原理图

ps:它的基本原理是把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进行A/D转化进行捕捉,那个芯片应该还有放大功能,其他的就了解的很少了......

网友A:
LOG2112是对数放大器啊。

网友B:
你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光信号转换不出来,还是AD转换不出来?你也没说要求的采样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对数放大器,只是觉得那个芯片成本太高(好像从厂家那里直接拿货还要一百左右),所以想要换掉,光信号是可以转化出来的,主控芯片的A/D分频是24.576M/32/16(最高限定在这个),目前能提供的只有这么多,谢谢您在看一下!!

网友C(2012-04-01):
如果是对数放大器,要求不高,可以用普通二极管和稍微特殊的运放就可以解决了;
比如选型LT1113+ 4148就搞定了。

网友D:
问题不是在 ADC 上, 却要找 "ADC 的高手".
楼上倒是一个不错的 替代 对数放大器 的方法, 只是精度上可以差距比较大.
我相信适当地选择器件, 再加上对温度的检测和换算, 应该可以得到不错的效果.

不过, 这对于楼主这位新人, 真是个挑战啊! 玩这个可能会比较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