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51单片机 汇编

楼主(2009-10-30):
忽然,发现自己写的51 汇编程序 都是最基本的51资源,现在的新型单片机都有很多新功能。比如,SPI,PCA等等,用汇编语言如何使用这些资源?我试了试,写了个指令
   MOV  T2CON,#00
都提示错误。这样的话,在keil里面选择单片机型号有什么意义? 都不会自动更新这些新资源吗?
要使用这些资源,改怎么办?兄弟们,请教了

楼主:
顶起来,没人用汇编吗?

网友A:
奇怪什么
要不然提供那么多不同型号MCU的头文件做什么用?

楼主:
我说的是汇编,不是C。选择MCU型号可以包含相应的.h头文件。但用汇编,能包含吗?汇编到底如何才能像C一样包含这些头文件?

网友A:
汇编也有一大堆包含文件,*.inc就是

网友B:
不会用kei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知道了。谢谢

网友:
直接寻址

网友C:
不会用keil 呵呵

网友D:
很少用汇编!学了一招

网友:
自己在程序开头定义一下也可以的,如果不考虑以后维护的方便,象我上面说的你直接MOV  0C8H,#00也一样的效果,反正单片机才不管是你怎么把数放进去的,甚至可以在那里个位置定义一个表DB 075H,0C8H,000H,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