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

楼主(2009-10-30):
1。阻容放大器只能放大交流信号。而直流信号和缓慢变换的信号要用直流放大器就是运算放大器。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缓慢变化的信号要用直流放大器呢。什么是缓慢变化的信号。
2。桥式整流电路整流出来的波形还是交流的,只有滤波之后才是直流吧。

网友A:
一般地,两个不同的问题最好发两个帖子

1 缓慢变化的信号,实际上意味着它的频率范围很小而且很低。其中,‘很小’说明频带不宽,‘很低’说明频率很低,电容耦合损耗很大(电容是有阻抗的),……再说了,缓慢变化信号也往往含有直流成分迪不摆明是不让它通过吗?
2 不一定。因为有时整流桥是用来做极性保护的,因此,如果是直流输入,出来后不用滤波也是直流。

网友B:
“2 不一定。因为有时整流桥是用来做极性保护的,因此,如果是直流输入,出来后不用滤波也是直流。”

楼上的:如果是交流输入呢??出来后不滤波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网友A:
楼上的:如果是交流输入呢??出来后不滤波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如果是这样,结果应该既不是交流也不是直流。

网友C:
“结果应该既不是交流也不是直流”
不是交流也不是直流,那是什么?

网友C:
怎么?IC921哪里去了?

网友D:
呵呵,不是交流也不是直流,那就是  “二流”:lol

脉动直流也叫直流的...

网友A:
怎么?IC921哪里去了?

呵呵,回过帖子我就趟床上去了,想不到还睡着了……

不过,你这么问我也不好说。
以全波整流为例,那该叫脉动直流还是脉动交流?
以半波整流为例,那该叫间断直流还是间断交流?

网友B:
还是不懂??

网友C:
10楼懂,发出来大家讨论嘛。

网友E(2009-12-11):
整流之后是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