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个电池均衡电路,请大家帮我DEBUG一下(图已修改)

楼主(2009-10-30):
下面的图是一个对四节电池进行充电放电均衡的电路,CD4052是用于选择四路电压中的一路输入单片机进行采样,CD4052的另一个作用是将单片机的信号输入到四个晶体管之一,以实现分流。
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缺点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图中不是4046,是4052。
根本不能用的电路。自己想想各三极管发射极对地电压是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的确,这个电路有很多问题。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有四节电池,依次通过单片机测量串接电池四个点的电压,然后通过作差求出每节电池上的电压值,这样就可以看到在充电过程中哪节电池电压过大,再通过开通三极管实现分流,从而使得某节(或某几节)电池的充电电流减小,这样可以防止过充。

To maychang:
这个图中用的是4052,我在文字说明中说错了,真不好意思。另外,您说的在单片机的高电平作用下,三极管不能开通,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怎么改变用单片机信号开通三极管呢?
谢谢了。

楼主:
To maychang:
是不是可以在CONTROL端(该端通过4052后作为控制信号控制晶体管的基极)加一三极管作开关用可以解决分流晶体管开通的问题呢?

网友A:
修改之后,还是不行。除非四组电池电压之和小于4052的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复。4052的供电可以改成其他的。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个电路好像不可以对两节电池同时进行均衡。不知轮流均衡可不可以?

网友B:
不可以。你简单地看Y2和Y3脚间的电压是多少就明白这个电路根本不可靠了----直接击穿。

maychang说的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B:
对四节电池进行充电放电均衡

这个问题你可能有误解了。

电池的充放电电流肯定是均衡的,因为它们在电路中总是串联使用的。

电池的均衡问题不是充放电均衡问题,而是充电终了各电池的充电量和充电电压的均匀性问题。充电结果,将直接影响电池的后备效果。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你简单地看Y2和Y3脚间的电压是多少就明白这个电路根本不可靠了----直接击穿。

其实我的想法是将CD4052的供电电压提高,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击穿了吧?

充电终了各电池的充电量和充电电压的均匀性问题

对于均衡,我的想法是当四节电池中的某一节快充满时,打开与之并联的三极管,从而使其上的电流减小,从而防止其过充。这应该能有均衡的效果吧?

网友B:
1 CD4052的电压你提高不了多少,也划不来。Y2、Y3的电压你能满足,可是,加上Y0、Y1之后,电压就很大了。除非你是用3.6V/4.2V的锂电池,通常的6V电池,就3节你就超了。

2 防止过充的方法不是这样控制。通常的方法是进行浮充。意思就是小电流充电--有的地方叫做“涓流充电(涓充)”。电路板中,长期在线的锂电池就是利用涓充方法控制的。

至于浮充的原理依据,我没有具体了解过,留下来给高手吧。

网友C:
发图片怎么发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