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D与CSDADC模块

楼主(2009-10-30):
今天突然想起是不是可以把以前做好的CSD模块换成CSDADC模块,一是试试这个模块性能如何,而是能顺便加一个AD进去,根据datasheet,发现CSDADC好像除了多了个AD模块在里面,其CSD功能与之前用的CSD模块没什么区别,于是直接把之前设置的参数给了CSDADC模块,烧写后却发现怎么都没法实现触摸按键的功能,不知为何原因,请高手指教。之前直接用CSD模块的话,是可以实现触摸功能的。

楼主:
是不是csdadc模块使用的时候,如果start了adc,csd功能就不能实现,非得stop掉adc才可以?

网友A:
扫了一眼datasheet,CSDADC是CapSense™ Sigma-Delta Plus ADC,按道理应该可以同时使用,建议你研究一下他的datasheet,可能是需要一些设置吧,呵呵

网友B:
我也分不清楚,有谁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么,49598697,暗号,psoc

楼主:
如果在while(1)里面需要判断两次滑条的位置,那么在调用wGetCentroidPos()前是不是都得先调用
CSDADC_ScanAllSensors();
CSDADC_UpdateAllBaselines();

我做按键的时候没有问题,滑条判断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好像老是判断不到滑条的位置

网友C:
CSD和CSDADC应该在感应这块没有区别啊。

void main()
{
M8C_EnableGInt;
CSDADC_Start();
CSDADC_SetDefaultFingerThresholds();
CSDADC_InitializeBaselines();
while (1)
        {
        CSDADC_ScanAllSensors();
        CSDADC_UpdateAllBaselines();
        Position=CSDADC_wGetCentroidPos(1);

     if{....}

.........

你可以看看AnalogCoumnMUXBusSwith_1是否设置为AnalogMUXBus_1
还有Analog_LUT1 value是否是"~A" ,这两个地方可能会影响到CSD换成CSDADC...

楼主:
如果使用CSDADC中的ADC功能对Port_0_2口输入的模拟量进行AD转换,Port_0_2口的select,driver和Interrupt参数应该如何选择?

AD转换的分辨率是不是6位的?

对Port_0_2,Port_0_4,Port_0_6三路数据进行AD转换,下面AD转换部分的程序这样写对不对?RefValue选的是Vdd/2+_Vdd/2
{
......

CSDADC_Start();

CSDADC_EnableADC(CSDADC_ABSOLUTE);

CSDADC_EnableInput(0x04, 0x00); // use P0[2]
CSDADC_StartADC();
while (0 == CSDADC_fIsDataAvailable());
xResult = CSDADC_wGetDataClearFlag();
CSDADC_StopADC();
CSDADC_DisableInput(0x04, 0x02);

CSDADC_EnableInput(0x10, 0x00); // use P0[4]
CSDADC_StartADC();
while (0 == CSDADC_fIsDataAvailable());
yResult = CSDADC_wGetDataClearFlag();
CSDADC_StopADC();
CSDADC_DisableInput(0x10, 0x00);

CSDADC_EnableInput(0x40, 0x00);  // use P0[6]
CSDADC_StartADC();
while (0 == CSDADC_fIsDataAvailable());
zResult = CSDADC_wGetDataClearFlag();
CSDADC_StopADC();
CSDADC_DisableInput(0x40, 0x00);
.....
}

楼主:
我采集到的AD转换数据发现一直在变,三路输入是1.66V,1.66v,2.04v,输入是没有变化的,转换后的数据却一直在较大的变化,也不准确

网友D:
好多高手,学习了

网友E:
不准确怎么回事啊?

网友F:
对啊,也正想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出来的数据不对,如果每一路数据都稳定不变,而数值不对估计还有戏,关键是数值还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光采一路信号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想问下,port口的设置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是不是程序中还要注意什么

楼主:
没有用过的人啊?

楼主:
cypress公司的回复我说:From the code I notice that after switching the input, you haven't skipped the next two samples as mentioned in the datasheet. Please skip the two samples after switching the input. Let us know if the response helps.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G:
6楼的哥们真有意思,还暗号

网友A:
cypress公司的回复我说:From the code I notice that after switching the input, you haven't skipped the next two samples as mentioned in the datasheet. Please skip the two samples after switching the in ...
引用 楼主:

你是建的case吧,没关系,只要没懂,你就一直问下去就好了,呵呵

网友B:
还是不懂啊,大家多指教一下吧,有人做触摸屏不、?

楼主:
恩,整明白了,CSDADC中的ADC需要跳过前两个采样值后的数据才是准确的数据,skip掉这两个sample后果然就好了,ADC的分辨率是与CSD的分辨率一样的,CSD设为多少分辨率ADC的就是多少,懂了,以后还是得多看datasheet啊,其实上面都写到了,只不过都因为没有好好看,好好分析而漏过去了,惭愧惭愧

网友A:
恩,整明白了,CSDADC中的ADC需要跳过前两个采样值后的数据才是准确的数据,skip掉这两个sample后果然就好了,ADC的分辨率是与CSD的分辨率一样的,CSD设为多少分辨率ADC的就是多少,懂了,以后还是得多看datasheet啊 ...
引用 楼主:

祝贺祝贺!

网友B:
应该怎么跳过呢?通过编程设定么?

网友E:
应该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对前两次取到的数据不予理睬就可以了,从第三次采到的数据开始就是稳定可靠的了,datasheet里的例子里都写到了,当初都没注意到

网友H(2011-07-28):
问个很菜的问题,,,,CSDADC 和CSD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ADC在里边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H:
CSDADC 将电容式感应与 ADC 功能结合来测量电压,无需单独使用可加载配置。 其通过重用 CSD 和 ADC 通用的模块来保存代码空间。 当同时需要电容式感应与 ADC 功能时,可使用 CSDADC。 仅用到其中一个功能的应用则可使用 CSD 用户模块,或使用 ADC8 或 ADC10等。

更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datasheet

网友I(2012-11-22):
CSDADC 模块能够配置为CSD的引脚都可以配为AD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