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滤波电容有必要这么多吗?

楼主(2009-10-30):
请问这个电路滤波电容有必要这么多吗?

网友A:
有可能需要这么多。
多数情况,电路板上每个或每两三个芯片就用一个旁路电容,而从直流来看,这些电容都是并联在一起的,画原理图时也经常把这些电容集中画到一起。实际布板时则电容必须放到各芯片的旁边。
典型的例子,是PC机主板,上面并联的电容比你画的还多。

楼主:
不是ic 的去耦电容后面的1.5PLL,PLL是什么电压好多电路上看到过,谢谢

网友B:
PLL不是锁相环啊

网友C:
用在电源上去除高频噪声的,因为电压很低,电流很大,通常采用不同容量的陶瓷芯片电容来滤除不同频段的噪声。但如果将容量加大的话,他适应的频段发生了改变,所以都是采用并联的方式来解决的。

网友D:
一个IC十几个电源脚,每个脚分一个还不够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那电源的输入端呢?也有那么多IC脚吗?

网友E:
通常每个vcc脚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