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滤波电容有必要这么多吗?

楼主(2009-10-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
其实这些都是退偶电容,加在IC的VCC/VDD与GND间的,但每次都要找IC画在边上多乱啊,反正网络一样,干脆就画到一起去了,这样加一个IC就加个电容,多方便啊...在此强烈建议LZ看看PCB上这些电容的实际位置...
像中间那个电感,只是为了隔离数字/模拟电源用的,"1.05VA"这个网络的电容就是模拟部分的退偶电容了

网友B:
我们的电路板上也是这样电容多的很,通常情况下,每一片IC电源处都要加一片瓷片电容和极性电容的,也就是所说的退偶电容。

网友C:
退耦电容,通常每个引脚一个。不过画成这样感觉有点乱。。。

网友D:
有的板子,这么点恐怕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