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26无法产生PWM

楼主(2009-10-30):
我用ATtiny26写的一段产生pwm程序,示波器观察没有pwm波形产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谢谢!

#include<iot26v.h>
#include<macros.h>
void main()
{
  DDRB|=BIT(PB1);//PB1输出PWM
  TIMSK=0x40;// 输出比较匹配A中断使能
  TCCR1A=(0<<COM1A1)|(1<<COM1A0)|(1<<PWM1A);
  TCCR1B=(0<<CS13)|(1<<CS12)|(1<<CS11)|(1<<CS10);//64分频
TCNT1=0;
  OCR1A=0x2F;
  OCR1C=0XFF;
  while(1);
}
//f=1000000/256/64=61HZ

网友A:
开了中断,中断程序呢?

把中断关掉试试

楼主:
很久了,都快忘了,试下吧

网友B:
我用PROTEUS试了一下,用的ATTINY261,看到有波形。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有这种可能,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