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单片机IO引脚接法的问题

楼主(2009-10-30):
大家好,我对于IO脚的接法有些不理解:
我用51单片机,IO口输出为5V,我将这个脚接了一个4.7K的电阻,然后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的另一端接地,这样这个脚为1时二极管亮。
可是我看别人的电路图,很多都是二极管接到正极上,然后串个电阻再接到IO脚上,当输出0时二极管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什么好处?

网友A:
IO为1时LED亮,此时使用的是IO口的拉电流输出,IO口为0时LED亮,使用的是IO口的灌电流驱动LED,一般情况下,允许的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很多,使用灌电流驱动LED的能力也就强很多。

网友B:
2楼:

他这个设计,也是利用的灌电流,点亮LED的电流是有4K7电阻限流后,电源提供的
别人的电路图,很多都是二极管接到正极上,然后串个电阻再接到IO脚上,当输出0时二极管亮
主要是为了避免51复位时IO默认高电平引起的误动

网友C:
恩,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主要不让I/O脚来做LED的驱动比较好

网友D:
一般51都是弱上拉的,除非用高亮LED才行。但高电平点亮LED的亮度也不够亮。但新一代的51有推挽方式,就可以用LZ的方法了。

4#的 主要不让I/O脚来做LED的驱动比较好 我看不明白。。。:(

网友E:
灌电流的驱动能力比较大

楼主:
1#的看懂了,2#的似懂非懂。

网友F:
:)又学到点东东

网友G:
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避开上电时IO口是高电平的原因
而且我都是发光二极管阳极接+5,阴极直接接到IO口上的,因为IO口的电流本来就小,不必限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