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中的测试程序

楼主(2009-10-30):
本人刚刚接触FPGA,用的是QuartusII开发软件。一般程序编译好后,就用自带的仿真波形文件就可以实现仿真了。现在有人推荐用ModelSim进行仿真,还要另外编写测试程序,请问比起用QuartusII里的波形文件来仿真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A:
在quartus 里面 你要发送激励需要自己画,首先不利于重用,你下一次仿真又得画
第二对于很复杂的激励一搬很难画出,比如我要发一串随机数,
用moddesim可以自己写激励,这样修改代码后还是可以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你了!!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又学习了。。。

网友C:
quartus仿真速度相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