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 输出电压过低的问题

楼主(2009-10-31):
(无正文)

网友A:
210欧,电流差不多40MA,负载过重导致电压下降

如果3.6V的负载不需要40MA就加大R2的阻值,否则加大C1的值,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B:
后面电路负载过重,把前面的电压拉低了.

楼主:
谢谢,把r2增大一倍,电压就可以了。这种电路该怎么计算呢,我查了些资料,阻容降压电路输出的电流是20ma,后面12v和3.6v能输出的电流是多少呢,该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