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和12864液晶接滑动变阻器的问题

楼主:
file:///C:/Documents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两块液晶的接法对吗?尤其是滑动变阻器的接法,接头顺序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2009-10-31):
左边接法不对,应该分压;
右边如果18脚是负压输出,那就是对的

至于顺序,要自己对照实物、封装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