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屏摄果然比不过YACK等离子的屏射好

楼主(2009-10-31):
随手拍了张液晶的屏射,果然没有等离子那么好,离YACK大神的效果差的太多了.

网友A:
应该用同样的相机、同样的设置,用三角架固定后作AB对比才行

否则受相机、摄影技巧、参数的影响很大,根本做不得准。

当然,要想图像细腻就买LCD;要想颜色漂亮就买PDP
小屏幕肯定是买LCD;大屏幕肯定是买PDP

网友B(2010-01-10):
PDP
好,,但是贵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