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与电视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9-10-31):
请问下笔记本电脑与等离子电视怎么连接啊(58928)   有几种方**  笔记本好象只有VGA.  分辨率做高才1680*1050 ,  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检测机器是否是完美屏呢?谢谢, 急!!  在线等.  没有其他电脑了

各位DX帮忙啊.  都来说说

网友A(2010-01-10):
下一个软件调一下就可了,,,,你干么发这么问题了,多看点电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