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开发板显示:集线器浪涌……

楼主(2009-10-31):
求助:自己制作了一款EZ-USB开发板,插入后,有的USB开发板显示:集线器浪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板子上电容太大。
插入时,导致主板的电压不稳。

板子上,电容好像不能超过47uF.

楼主:
你好,谢谢,我板子上的滤波电容最大的10uf

楼主:
还有晓得这个问题所在的么?谢谢

网友B:
共有几个滤波电容? 总容量? 用的是什么样的电容?

楼主:
5V-->3.3用得10uf的钽电容,和2.2uf钽电容,复位引脚用得是1uf的钽电容。都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