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这样驱动是否合理

楼主(2009-10-31):
继电器为12VDC

网友A:
为什么要加这么大一个电容?这会导致Q1导通/断开变慢,频繁动作Q1容易发热烧毁.不过好处,我估计是当时Q1烧得太多才这样搞,实际上加个续流二极管即可解决.

网友B:
麻烦直接用ULN2003不就成了,太原始了!

网友C:
1、如果只有1、2路控制的话,用ULN2003太浪费。
2、我相信LZ应该加了续流二极管,图中未给出那一部分
3、LZ接了一个电容的可能原因:可能他三极管基级的控制线比较长,例如一些线控产品,控制板和MCU分离得比较远,那根线可能有差不多1M长,这么长的线肯定会导致产品过不了EFT测试,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测试时继电器噼里啪啦的响,用两个电阻再加个电容反而解决问题了,但这个电容确实太大了,一般加104/105就足够了。
4、如果是3的情况,用ULN2003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继电器处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可以防止断电瞬间继电器的反向电动势中的大电流烧坏三极管

网友E:
说几个观点:ULN2003的大电流压降指标不好,不信自己看;如果线长,为何不把继电器控制端出来的线引长,让三极管靠近控制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F:
楼上很对,没有续流二极管是肯定不行的

楼主:
续流二极管有加,图中未画出来。加电容是为了使信号稳定,D0端是RF信号,未加电容时电机产生抖动,加上后就解决了。

楼主:
但是后来的产品中发现死机现象(电机停止转动),怀疑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后来发现是由于电源惹得祸。

楼主:
5楼说的对,产品是线控的,线比较长。

网友G(2010-02-05):
速度没有要求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速度有要求就在R3上并联一个电容泄放电流的二极管速度就解决了,不过是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