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09-10-31):
求助用一个开关来控制 12V 2A 减速马达转一圈就停的电路  按一下开关,马达减速部分就转一圈,停下来时没有惯性的,再按一下开关,又转一圈停,这样循环

网友A:
除非用步进马达。否则要加定位开关,提前减速。

网友B:
电磁抱闸......
     呵呵....用个机械抱闸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机哦,得有电机转完一周后的检测信号才行啊。要不然,只能和2楼说的一样。

楼主:
是要加定位开关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加,请各位高手发点原理图来!

网友C:
普通马达只加限位开关,不具备刹车(抱轴)功能是不行的哦。因为你要求没有惯性的。
建议你不用步进电机,就用励磁电机,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看看这个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此图必须保证按钮S2按下时间小于电机转一圈时间,但大于电机凸轮使S1闭合时间。

网友A:
汽车雨刮电路可以作参考。

网友E:
8楼说得对,只是一圈不太准,想要精确的一圈,就要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楼主 我去找一下步近马达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