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AD口能准确检测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么?

楼主(2009-10-31):
感觉如果电压变化那么基准也变化,应该是不能吧?

网友A:
电压变化,基准为什么也变化呢?难道你的基准和单片机的电源是接在一起的?那怎么能检测它的供电呢?:dizzy:

网友B:
那就得看你用什么做基准了;P

楼主:
有道理  如果基准和电源是同一个源 那是不是基准要用个稳压管稳一下啊?

网友C:
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看你用什么做基准。
如果是用电源分压做基准,当然不行。如果是用单片机片内基准(很多单片机片内有电压基准)或是片外另附的基准,完全可以测量单片机电源电压。
不过,用单片机测量自身的电源电压,意义不大,当电源电压降到单片机不能工作时,测量也就不能进行了。

网友D:
用电源做基准也行,你可以去测一个不变的电压,然后倒推回做基准的电源电压

楼主:
6楼 给了我一个逆向思路   呵呵  有收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