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软件汉化】有谁需要STVD和STVP的汉化版?

楼主(2009-10-31):
最近把 STVD v4.1.2 和 STVP 汉化了,里面有些词可能用的不太标准。还希望各位指正。有更好的翻译意见的请email 联系zy102617@sohu.com 请注明来自21ic

汉化说明:
1、STVD V4.1.2:
先将stvd 安装目录下的stv7abbld.dllstvabbld.dllSTVD_TxtEditor.dllstvdebug.exe备份下,以防汉化后出现不兼容情况。
然后,把stvd_4_1_2.rar解压,用解压后的文件覆盖stvd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即可。

2、STVP3.1.1
先将stvp安装目录下的主程序文件(stvp.exe)备份,然后解压stvp_3_1_1.rar,把解压后的文件直接覆盖主程序文件即可

1.35 M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1583

303.92 K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595

网友A:
汉化这个没有意义,因为我是英语文盲,同样可以使用(因为所有的编译器都是差不多的,就那么几个单词,虽然我不会读那些单词,更不会写,但看见就认识)

我使用过的单片机不下十种,只有三星的只有部分中文资料,其他的全部有中文资料。

网友B:
把帮助汉化了,才有市场。
呵呵。菜单那几个单词,不学英语的,弄几次也明白啥意思了。
所以作用不大,练习英语还可以。

网友C:
把C编译器的手册汉化了比这有意义多了。。。

网友D:
只要做了,总是有意义的。

网友E:
汉化不一定好,有些软件一汉化,有些功能就汉化没了,比如PROTEL

网友F:
用了这么多年软件感觉还是用英文的好,正如楼上说的。

楼主:
这个汉化并没有删除任何功能。就是把界面中的一些做了翻译,把原来显示不完整的部分做了调整

网友G(2010-05-17):
用stvp时 写st7flit15b芯片经常会写保护,The device write protected .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可能是烧写芯片时把读写保护打开了。

网友H:
看来用处不大

网友I(2014-04-30):
参观一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用

网友J(2014-07-01):
下载后是.PHP,是什么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