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复位电路中的150R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10-31):
(无正文)

网友A:
防止按键按下时的电流过大,没有R2就是直接短路C4了。

网友B:
二极管的作用是当系统掉电时,能迅速将电容里的电放掉,再次上电时能准确的复位
但实际上,芯片的PAD上都做有ESD结构,也就是说有1个到电源的二极管
但是为了不去经常的使用PAD上的那个二极管,要在外面加一个压降更小的二极管

网友C:
防止按键按下时的电流过大,没有R2就是直接短路C4了。
引用 网友A:

是说这样对电容更加不利?!

网友D:
是对按钮不利,大电流容易损坏接触点

网友E:
防止按键打火吧:o

网友F:
请问:5楼
为什么“不去经常的使用PAD上的那个二极管 ”

网友A:
若如8楼说的多余 那此电路的D1 C3都可去掉 还是可以完成复位功能的。
仅仅是能用的电路,和工作比较稳定可靠的电路 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G:
LS言之有理!

网友H:
如果不用 150ohm,复位瞬间干扰大
用高频示波器可能看到 RST 会经历一段振荡才稳定到低电平
其实也没什么实际影响,加这个电阻主要出于一种“公德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