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与过孔的区别

楼主(2009-10-31):
我是刚学画PCB的,一直对焊盘和过孔不是很清楚,我想了解下焊盘和过孔的分区,希望大家能給点答案

网友A:
过孔的英文为via,焊盘为pad;过孔是用来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线路的,而焊盘是用来焊接元器件的;过孔一般直径较小,而焊盘根据不同的元器件直径不定,一般比过孔大些。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C:
路过,二楼经验很丰富,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D:
过孔相当于层与层之间的导线。
焊盘相当于元件与板子之间的导线。

网友E:
过孔VIA和焊盘PAD
焊盘是用来焊接元件的,过孔是用来连接不同层上的导线的,当然过孔也有这个功能
都是孔,为什么要取两个名字。是有原因的:
过孔
在线路板中,一条线路从板的一面跳到另一面,连接两条连线的孔也叫过孔(区别于焊盘,边上没有助焊层。[焊盘是有助焊的一圈,裸露的,过孔没有])
焊盘
焊盘主要是用来焊接元件的,当元件的管脚是直插式的形式时,其焊盘就和过孔差不多,都是贯穿板子的一个空,只是比焊盘多了一圈助焊部分;当焊接元件是贴片的时候,焊盘就只是顶层或底层的一小块露出来的焊接部分。

网友F:
5楼精辟

网友G:
回复 网友D:
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导线和器件焊盘距离冲突??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用导线将两器件相连时,第一个器件连出的那段导线变成绿色,连到第二个器件的焊盘上时可以靠近,但连不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H:
过孔的英文为via,焊盘为pad;过孔是用来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线路的,而焊盘是用来焊接元器件的;过孔一般直径较小,而焊盘根据不同的元器件直径不定,一般比过孔大些。 ...
引用 网友A:

一个关键的贴片的焊盘你都没提,与VIA就没有可比性了。

网友I:
过孔加工的时候,可以和厂家商量,过孔是不是露出来不加阻焊。 焊盘则肯定是不加阻焊的。

网友J(2011-10-10):
各位大虾,焊盘中的有HOLE SIZE设置一项,这是否是针对直插件的?六楼解释应该是对的!

网友K:
是的,“Hole Size”是针对直插型焊盘和过孔的,对于贴片焊盘,此项为灰色,不可用

网友L(2013-06-18):
如果在某一层的焊盘上设置了一个内孔,那么这个内孔会不会上绿油呢(阻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果在某一层的焊盘上设置了一个内孔,那么这个内孔会不会上绿油呢(阻焊)? ...

如果焊盘有设置阻焊层,孔内是不会有绿油的

网友N:
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O(2014-11-26):
如果将本来放置过孔的地方放成了焊盘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P(2015-06-11):
焊盘都是要焊接元器件的,过孔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