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应急灯电路图

楼主(2009-10-31):
我想做一个小功率LED应急灯电源要求如下:
      有220V AC输入时 由市电 驱动150~120颗小功率LED
     当停电时自动切换由备用电池 供电 驱动150~120颗小功率LED
        要有充放电保护功能。
       请问谁有这样的电路? 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除了LED电源的设计还得要UPS系统的设计吧,尤其是后面的很是不懂。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安全的话加个二极管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的话,主要还是对电池的重放电部分,LED驱动那不部分还比较简单的

网友D:
你的这个要求很像以前用的停电宝,用个继电器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桥后接RC降压,再接稳压管和电容,再接LED;电流不够多做几路就OK,切换的话用继电器做很简单

网友F:
如果用充电电池还要怎么保证电池不过放?考虑电池寿命。

网友G:
我有这方面的电路,也做过相类产品,有意请联系我:QQ:547159503
电话:13430923591

网友H:
充电管理电路 就OK乐

网友I:
恩 还是挺难的亚

网友J:
简单,就是一个电路组合而已,先降压再升压,一举两得,什么都有了.

网友K:
这个电路本公司以前做过,如果需要,请联系我.
邮箱:ccguita@1653.com
电话:020-34734471
如果电话联系,请于晚8点左右打,办公室电话.详细教会你没商量.

网友G:
之前就做过类似的方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