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508的定时器TMR0怎样使用?

楼主(2009-10-31):
查看了数据手册,没有提到有溢出标志。怎样判断定时溢出呢?

网友A:
查询TMR0是否归零.分频器设大点让你的程序转一圈回来来得及看到归零,或者复杂一点,看后一次计数是否比前一次计数小.

网友B:
判断TMR0的第7位可以

网友C(2011-09-08):
跟斑竹学的,查询反转方式,查询定时器什么时候发生反转,如果下一个比前一个小,就是反转了

网友D:
if(time1<time1buf){
                         //定时周期到
                         }
else{time1buf=time1;}

网友E:
我曾经判断过等于255。

网友F:
6# chen3bing 不要有等于,这样对于单片机不好,尽量用>=  或者用《=
  你可以改写为>= 200,这样最好,叶工的方法很不错

网友G(2013-03-24):
引用 网友D:
if(time1

当TIMER0溢出后,初始计数值是自动装载还是手动置初始值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当TIMER0溢出后,初始计数值是自动装载还是手动置初始值呢?

溢出后会计数值会变成0,查询到从255向0的反转后,可以自己写一条置初始值指令即可。

网友H(2013-09-22):
引用 网友D:
溢出后会计数值会变成0,查询到从255向0的反转后,可以自己写一条置初始值指令即可。 ...

定时器不用开启,是一直在运行的吗?先赋初值他就直接递增,然后溢出吗,溢出后再赋初值?能不能给个更完整的程序,求大神解答

网友A:
TMR0一直开的,关不掉,TMR0 需要手工赋值,赋值后的两个指令周期内不计数,同时预分频器也被清零(如果用了预分频器的话)。
不要老想着完整程序。例程在MPLAB安装文件夹下面有。或者你的C编译器里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TMR0一直开的,关不掉,TMR0 需要手工赋值,赋值后的两个指令周期内不计数,同时预分频器也被清零(如果用 ...

嗯,谢谢,我再试试编程

网友I(2014-07-18):
引用 网友D:
if(time1

是个好方法,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