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PCF8563

楼主(2009-10-3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pcf8563,使用C8051F340作为CPU,用单片机管脚模拟I2C总线。由于电路板重新设计了,改变了单片机连接到8563的管脚以及供电电压有3.3v变成了5v,在第一版PCB可以正常读写的程序,现在不能用了,在新的电路板读到的数据都是高电平,例如读到的月份就是31,哪位高手给指点下,这是什么原因???
qq:386677659

网友A:
问题出在IIC的驱动上面,调整一下延时看看

网友B:
正在写pcf8563读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同一款单片机,只是换了个板子,换换端口就不行了,有点奇怪,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程序由很多现成的呢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我的一点小失误造成的,如果需要我的8563程序,请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