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语音用什么型号单片机好?

楼主(2009-10-31):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实现控制输出音频的功能,一共近30种音频播放吧,通过30个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发给单片机再由单片机通过选择播放想要的声音!请大侠给我推荐用那种型号单片机最适合啊?谢谢 请多指教!

网友A:
89c51f

网友A:
试试89c51f吧,我用过

网友B:
楼主的产品,看来要求瞒高的哟。可能最低要用到89C51了吧。

网友C:
带有语音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表述有点问题吧

楼主:
谢了,来结了

网友E(2013-09-22):
带语音的MCU现在有新塘和凌阳的可以用,但是开发比较麻烦的
可以看看我们的模块QYM5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