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RAMSIZE(256)问题

楼主(2009-10-31):
我用KEIL编译的时候出现
RAMSIZE(256)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C51FPS.LIB
Target not created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没有过,顶给用过的看一下

网友B:
重新装一个keil软件试下

网友C:
到C:\KEIL\C51\LIB地方找下看有C51FPS.LIB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啊,怎么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学习18b20温度传感器,写了个程序就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C:
正常安装完应该有,没有的话换个版本,或者找地方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