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目标板的问题

楼主(2009-10-31):
一片74HC244+并口的10pin下载线,想给一个mega16下程序,但是相应的mega的最小系统板,也就是目标板的电路图应该是什么样?就是把其相应的MOSI之类的管脚和下载线的接口对应起来就可以了吗?

网友A:
AVR 基本硬件线路与分析,单片机最小系统  单片机最小系统设计
http://www.avrvi.com/start/guide_avr_hardware_design.html

网友B:
是的,片内震荡的话接上电源和退偶电容就可以做实验了
新买的芯片默认就是片内震荡模式,时钟频率大约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