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U2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01):
我使用U2编程器编程MPC82E52AE,
点击“更新目标芯片”,弹出“校验和失败”的错误信息,
然后PC端程序死掉,用“windows任务管理器”才能结束程序。
以后再也不能启动该编程器界面程序,必须重启计算机,又重复上述过程。
有时偶尔又能正常编程一次或两次,然后又出现上述现象。
USB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都卸掉重新安装也不行。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在电脑硬件管理设备上查看U2运行是否正常

楼主:
电脑硬件管理设备上查看U2,有Megawin 8051 ISP-ICP Programmer
查看该设备属性,显示“设备运转正常 ”。

网友B:
1. USB接口边,有个电压选择,请确定是否选在5V (MPC82E52AE)
2. 转接座有用吗?

网友C:
我也是使用U2的暂时没有发现你这样的问题。看看你的数据线是否有问题,以及USB口,换个USB口试试看。

网友D:
请检查脚位有没有接错,可以换一台电脑试一下.

楼主:
楼主回复4楼:1、已确定J1选在5V (MPC82E52AE)
                   2. 转接座用DIP20  to  DIP40
                       转接座上的标识为:220-3342-00-0602J
                                                 Megawin DIP20 to DIP40 2006/8/1 MHB041A001

楼主:
回复7楼:数据线已换过,USB口也换过,故障已就。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折腾了我几天,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我把U1的固件程序由V1.16升级为V1.18 ,或者把U1的固件程序由V1.18 降级为V1.16 ,然后关掉U1程序。插上U2编程器,启动U2程序,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U2编程器ISP下载代码到MPC82E52AE了。但是如果我在不关闭U2界面程序的情况下拔掉U2编程器,以后U2就再也不能使用了,重启计算机按正确的操作顺序操作U2也不能使用,就是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出现故障后再做一次U1固件版本的变更就又正常了。不知为何会这样?

网友D:
回楼主:有点奇怪,1、按道理讲U1内部程序的改变跟U2的使用没有任何关系。
                2、U2在使用过程中断电,也应该是USB口使用的问题,重新上电应该可以正常。

楼主:
回8楼:我把U2编程器装在另外一台电脑上,U2使用正常了。难道U2和U1不能共处一台电脑?有点奇怪。

网友D:
回楼主:应该不会,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可能个别电脑抢资源的问题,因为U2是需要安装驱动后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