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mbedded Workbench 代码锁定功能如何设置

楼主(2009-11-01):
在网上下载了个EEPROM的工程,里面的代码不能进行任何修改,下面有个带锁的标签,不知是加密还是只锁定了代码的修改。特请教大家,如知道则告知。

网友A:
打开工程目录,把相关文件的“只读”属性干掉就行了。

楼主:
谢谢!问题就是你说的那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