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01):
为什么我执行EvaRegs.CAPCONA.all = 0x5208(捕获单元复位,使能CAPTURE3,选择定时器2,检测下降沿);CAPTURE单元初始化后EvaRegs.CAPFIFOA.all寄存器值会发生变化,都还没加捕捉信号?是通过单步运行看到的?

网友A:
CAPCONA最高位设置为1,我用2407德时候曾经遇到过,

楼主:
我设的就是1,可是也不行,呵呵,还在找原因。

网友A:
不明白,LZ搞好了说一下原因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的AD转换单元启动后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AD结果处理等是在定时器周期中断中,可能引起了溢出还是什么其它问题,我加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