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UC3842输出负载增加时,反馈绕组上的电压会上升?

楼主(2009-11-01):
反激式,输入市电,输出26V,
1)负载接25欧姆/100W的电阻时,UC3842上VCC=11V,
占空比D=14%,
2)负载接12.5欧姆/100W电阻时,输出还是可以达到26V,
而3842 VCC=24V了,

这是为什么,应该不变才对啊.

网友A:
坏了吧,降低一点点才对

楼主:
没有坏,还可以使用.我不理解,为什么电压会增加.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在辅助绕组跟UC3842VCC之间加个小的LC滤波或RC滤波试试,可能是你的变压器上也就是MOS管上的尖峰没限制好,你测到的24V电压应该是可以滤掉的

楼主:
谢谢,你回答的有道理,我只串了30欧姆电阻.打算明天把肖特基二极管,改成速度慢点的1N4148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你主要在增加负载的过程中,看看主开关管占空比及关断时候的尖峰的变化,然后再分析可能好一些,跟二极管速度应该不大

楼主:
好,示波器有的,但没有拍照设备.一会儿我把实验结果贴上来.

楼主:
在26V/1A输出时 MOS管每次关断一瞬间Vds有个尖峰脉冲,在520V左右.
加载,26V/2A,  MOS管每次关断一瞬间Vds有个尖峰脉冲,在560V左右.
这是我画的波形.两种输出时电路工作1分钟后,摸没有加散热片的MOS管时,常温.
请您帮我分析下.
我变压器的Np=48T,Lp=330uH,漏感不知道.

网友A:
输出绕组和辅助绕组之间耦合不完全,存在漏感

你把变压器拆下来,输出绕组短路,测辅助绕组两端电感,肯定不小.

你是用光耦+稳压管或者431取的反馈吧?如果是用辅助绕组取的反馈就是重载主输出电压降低.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提高变压器工艺,别无他法

楼主:
是采用431稳压的.在反馈绕组上串个330UH的电感,可以有效的改变我出现的问题.当26V/2A输出时,可以把3842VCC在14V以下.
NP=48 LP=700uH
Ns26V=17T
Nf=11T

楼主:
当空载时就会出现打嗝.虽然我可以通过调整反馈绕组圈数或者串的R5电阻可以使空载或者重载都可以工作.但以后批量生产时,会出现一致性不好的问题,到时候一个一个去调太麻烦了.

有个疑问,26V/1A 电路工作时占空比D=2.4/26=9%;
        26V/2A 时占空比D=4.8/26=18%;
我认为我的占空比有点小,但我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A:
VCC的相位是咋样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得先将电路图上传给大家看一下,再将你设计的目标、、指标、要求告诉人家,这样别人才好说哦?
顺便将变压器的数据也上传,开关电源哦,和这些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c的相位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明白.
经过100UF/50V整流后是条很平滑的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你的反馈绕组的相位有没有错,如果没错的话,建议你在辅组电源整流管串个合适的电阻可以降低这个电压上升的幅度

网友B:
thf2008发表于 2009-11-1 09:5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楼主: 为什么用UC3842输出负载增加时,反馈绕组上的电压会上升?绕组, 负载, 电压, 输出反激式,输入市电,输出26V,
1)负载接25欧姆/100W
其实答案你自己已经给出啦,开关占空比的问题,由于负载电流大了以后,开关导通的时间增长了一倍,在反馈绕组上反馈的能量也增加了一倍,所以电压会增加。
你可以减小R6的阻值,和减少反馈绕组的线圈匝数(计算时要考虑谐振电动势的能量),最主要的还是要调准开关占空比。综合调准,应该可以改善变法幅度的,当然有些波动也是正常的,因为7脚VCC没有稳压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辅组电源整流管串个合适的电阻可以降低这个电压上升的幅度."
这个电阻值找不到.轻载时取20欧姆左右,VCC=11V.重载时要到24V了.
2)根据tanknet我测了反馈绕组的漏感.初次级均开路,L反馈=25UH;
初级开路,次级短路L反馈=7.8UH;我不知道这个值怎么分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30%的漏感,你的变压器绕的真牛

如果你想稳住3842的VCC,这两个绕组之间的漏感不高于10%.如何提高耦合程度,随便找本高频变压器的书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