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二极管

楼主(2009-11-01):
(无正文)

网友A:
图中不是已经确定使用1N4148了么?

楼主:
没有,还没确定呢???
如果用IN4148可以吗??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3.3V能开启MOS吗?

前面有2个1M电阻,充电电流也太小了吧.

网友D:
可以导通的,这个管子的VGS 为0.5~1.5V

LZ 的BLACK(L)是接的220V的火线吗?
那这里二极管是做钳位用,1N4148就可以了。

但DC3.3V端对地最好加并3.6V1W稳压管。

楼主:
LZ 的BLACK(L)是接110V的火线(美国电力标准)。
如果DC用5V的,电路还需要改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