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6导入power pcb格式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11-01):
AD6导入power pcb格式文件很方便,但每次都不能把元件参数(即元件值)一起导入。好郁闷,每次都要逐个元件值重新输入。那位高手能指教一下如何导入元件值?

网友A:
power pcb格式转成低版本,如4.0、5.0.然后转试试。
如果不行,那就把原图转了,只有位号不变,update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