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单片机SP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9-11-01):
请问一下,在ATMEGA128的单片机中,用SPI接口和MAX1241通信,
可MAX1241是个12bit的A/D,而ATMEGA128的SPI数据缓存器SPDR只有8位,
怎么样才能得到12bit的精度?

网友A:
分两次读呗。

网友B:
实在不行用软件模拟SPI与其通讯,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C:
虽然是12BIT的AD数值但还是分成两个字节进行读的
细看MAX1241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图便明白。

网友D: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E:
还是用IO口模拟,因为这个AD或mega128不一定能支持分两次读的方式,我只用过几个处理器与外设可以分两次读或三次读,所以保靠起见还是用IO口模拟来做,肯定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只不过感觉既然单片机和这芯片都有这个接口,
不用有些可惜的,
不过这个问题也许只能用I/O口模拟SPI来搞的,
谢谢大家的

网友F:
SPI端口想读多少个字节也没问题的呀!用中断或查询方式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