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与编译相关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1-01):
(1)KEIL可以编译各种牌子的8位单片机,请问对这些单片机进行编译用的是相同的编译规则么?
例如:对名字长度的支持是否相同?字节对QI方式是否相同?大小开端是否相同?等等

(2) UINT8 a;
     UINT16 b;

    UINT16 c;

要求将 是a 加 b   的 和 放到c里面

那么编译器会将 a 扩为 UINT16型的数据,再和b想加.就是:
  c = ((UINT16)a) + b;

请问
8位KEIL编译器是这样编译的么 ?这种编译方式能在Keil生成的汇编代码中体现出来么?

32位MDK编译器也是这样编译的么?

这几个问题让我困惑
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楼上钻研的精神很好啊,不错大部分人都是会用就行.

这些问题要是谁都能解决那部是都是高人了

所以恐怕只有少数几个人人能解释明白

不过明白人也怕解释错误 丢面子啊

一世英明啊 怎么能毁在这里啊??

:sleepy:

网友B:
反汇编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C:
你可以搜索相关编译器帮助文档中关于cast和promotion的那一章
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