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Lay 的4层小板(pads),挨板砖以求大侠指点

楼主(2009-11-01):
不被二姨砸过板砖就不会进步,小弟新手菜鸟,望求指点。
板子比较小,top面左下角是个PIC单片机,右边中间是个逻辑IC,右下角是个DC-DC电源,bottom面左边是一个4运放IC,右边是DC-DC电源
大侠们请指点布局和lay线有哪些应该注意的,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没有大侠愿意指教吗
自己顶起

网友A:
没什么特别想说的。礼貌回帖。

网友B:
感觉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做的复杂呢,明明2层足够的 也非要整个4层   PIC单片机才多高的速度
用得了4层???

楼主:
两层lay不下啊
LS觉得2层完全足够了吗?

网友C:
感觉很空啊,2层会搞不下?

网友D:
2层和4层板子感觉差好多钱的

楼主:
看来大家都认为2层可以的,再改改看
布局走线的细节也请砸上几块砖头啊,最近刚练成铁头功,尽管来吧

楼主:
大侠都不屑这小板吗
多说说还有什么问题啊,指点指点小弟啊

网友E:
没几根线嘛,我是老板我恨死了,呵呵

网友F:
把简单的做复杂了,迷糊老板。

网友G:
乖乖。。米人,

网友H:
我是学生,实话说吧!!我还不画三层以上的板子!!!!不知道怎么画!前大侠赐教!!!
我用的是dxp 2004!!
谢谢!

网友I:
两层就够了吧???多花点心思整!!这才能体现LAYOUT的技术含量嘛!!要不难走线就都加层,那还有谁搞不定的板子?????还要那么多LAYOUT做啥??
4层得多花多少MONEY呀!!!

网友J:
按模块来layout会容易些,运放电路的信号走线尽量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