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画原理图,直接用封装画PCB板子,能实现自动布线吗?

楼主(2009-11-01):
我不想画原理图,因为简单,但不知那样怎么自动布线,我只是尝试,手动是行的,我尝试一下能不能自动布线?

网友A:
不能
没网络表的话不行

网友B:
我习惯手动布线,可以布得更好点

网友C:
软件不是神,你不描述好了,他怎么自动布线呢?

网友:
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的,手工编辑网络表就是

网友D:
自己编辑网络表啊!

网友A:
有这精力多几个电路图都画好了

网友E:
网路标号管理里
把网络标号加上
产生飞线后
就能自动布线了

网友:
楼上的说得比较详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导线和器件焊盘距离冲突??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用导线将两器件相连时,第一个器件连出的那段导线变成绿色,连到第二个器件的焊盘上时可以靠近,但连不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两焊盘有同样的网络标号?
发个图上来,有助于更快地解决问题。。。

网友G:
不画原理图,始终不是好习惯

网友H:
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I:
简单的板子,试验用的板子,不画原理图直接画,有时候确实是很方便很快捷的。开始用protel的时候,单面板从来都是不画原理图直接画的,画完板子,再整理份原理图。

可是最近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怎么发现直接画板有点不好用,线连不到焊盘上呢,原来是设置的问题,设置一下就好了。

但是直接画板,又想自动布线,就有点麻烦了。虽然确实可以手动编辑网表,但这比其用原理图来生成就繁琐了不只是一点点。原理图生成网表,多方便啊。

网友I:
板子太简单,连接关系一眼就搞清楚了,或都在脑子里,直接画板是很方便的。 为了照顾布线方便,不能先确定连接关系的,如果先画原理图,就得频繁修改原理图的,直接画板也确实效率能高些。但是作为产品,有和pcb对应的原理图,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网友J:
楼上,既然都要做PCB了,画个原理图都要偷懒?

就算你不做PCB,在实验板上玩,都必须得先整出个基本道道来——SCH。

网友K:
极少用自动布线的吧,如果抄板的话不画原理图也可以

网友L:
楼主不是好习惯啊,刚开始就这样可不行啊。
如果简单,华原理图的时间也很短。

网友M:
小弟在此学习了,大家好,,我是做PCB的,很高兴能认识你,我的联系方式是:13418645887贺先生
QQ:244456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