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经过阻容滤波输出模拟量 电阻 电容选多大的阻值

楼主(2009-11-01):
pwm经过阻容滤波输出模拟量 电阻 电容选多大的阻值

网友A:
问得太笼统了吧?

网友B:
根据你的PWM频率和需要的衰减量选择。
一般情况,一阶RC往往不够用。

网友C:
滤波器起码要低于PWM的基频,可以用fc=20HZ的2阶滤波器

网友D:
RC的时间常数一般取RC≥2T。如果想进一步减小纹波,可适当提高RC的乘积,但电路的响应速度也会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