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44与DSP的接口互联问题

楼主(2009-11-01):
ADS8344与DSP互联,我采用了SPI互联。关于ADS8344有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1、ADS8344最大采样速率为100KHz,这个100K是对应每一个通道的采样速率还是DOUT端的最大速率?
2、ADS8344的时钟信号由DSP提供,DSP芯片SPI的波特率最大设置为多少?

网友A(2018-05-18):
那个100ksps指的是dout的最大速度,你用了多少个通道,就相当于把速率均分多少份了。还有,这个模块是说最大能达到100ksps,应该要在程序里设置,一般默认不是设置不是最大速率。

网友B:
采样率与spi接口没关系  采样率指的是AD采集数据的性能  也就是一次采样肯定出一个数据